[讨论] 请教一个native NMOS可靠性的问题

楼主(2016-01-10):
请教各位一个native NMOS的可靠性问题
如果只有3.6V native NMOS, VG=2.5V, VS=2.5V, VD=5V, VB=0V

这种MOS可靠性会有问题吗?
我个人认为VGB虽然有5V,但是GB之间存在channel,所以VGB不会直接跨压5V
DB之间虽然有5V,但DB之间应该是反向diode,耐压5V应该也不是问题

请问大家这样的看法正确吗

谢谢!

网友:
你写的不是VG=2.5么?怎么又VGB=5V?
耐压最脆弱的是栅氧,foundry在测量耐压的时候也有Channel,落在栅氧上的压降也不可能是标示值。标示值一般是现象值,就是说加这个电压管子会坏,具体在栅氧上有多少压降很难也没有必要测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谢谢   确实是写错了。。。
   VGB应该是2.5V,栅氧应该没有问题

   那请问VDB会有问题吗?

   另外,再请教下,根据一些foundary提供的overdrive计算表格,GOI lifetime是和面积gate的面积有关系的。面积越大,fail的可能性越大
   如果用的MOS很小,根据foundary的表格计算出来的fail概率非常非常小
   这种超压,是不是还好?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没法评估。但是VDB这个5V一般没啥问题。

网友:
按理说没有问题,注意上电的顺序。。。若5V先上,NATIVE  的VGD=5V 还是有ris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