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unter导出gds到virtuoso的问题

楼主(2016-01-10):
各位好     小弟,最近从encounter中导出gds文件到vituoso中,电源环在encounter中是设置在M9和M8的,但是在virtuoso中查看M8、M9的时候什么也没有。请问可能是什么问题吗?
     有些问题我也检查过,比如streamOut.map文件的对应,也没啥问题。在导入到virtuoso库中的时候,有个选项是attach什么.tf文件,请问这个必须要选吗?
     我是新手,承蒙各位指导!

网友:
应该要选择tf文件的。

网友:
在cadence中导入gds之前先建立一个库,并且attach到相应的单元库,在导入的时候就不需要选择tf文件了。

网友:
virtuoso建库我一般是这样的,不容易出错。

1、cds.lib加入pdk,IO,IP库。
2、新建库A,attach到pdk库上。
3、导入,导入库为库A。

至于M9等找不到,可能的原因还是在TF和马匹、上面,多查查层号是不是有误吧。

网友:
merge file添加了吗,库里应该有标准单元的g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