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上混频的噪声仿真问题

楼主(2016-01-10):
上混频器输入0-200KHz,LO900MHz,输出为900M-900.2M.用PSS+PNOISE仿上混频的输出噪声系数,
如图所示,pnoise该值是设置为1吗?
之前看仿真手册,上混频应该设置为1.但是看spectre.out里pnoise的输入频率却为1.8GHz-1.8002GHz,
不应该是0-200KHz的吗?换成-1,就是0-200KHz了,但是-1不是下混频时候的设置吗?

网友:
|f(input)|=|f(output)+refsideband*fund(pss)|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就是-1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