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floorplan中optimize_fp_timing时出现error

楼主(2016-01-10):
optimize_fp_timing -fix_design_rule时跳处Error:.....
Error: No valid link library specified, please check library setup. (PSYN-958)
Error: Could not read the following target libraries:
your_library.db
(UIO-3)
# GUI Debug: Building dc from empty. -- Time: 26ms
Error: Fail to rebuild timing design from database (UID-841)
0

man 了  还是不清楚该怎么解决问题,之前没有build timing design啊 怎么会rebulid timing。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才刚学一点,很多东西都不清楚,请大神们指点一二。

网友(2016-03-31):
报告已经告诉你了
Error: Fail to rebuild timing design from database
库有问题

网友(2016-12-07):
楼主解决了么?我也出现了这个问题,求解。。。

网友(2017-03-29):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最终发现是没有set target_library,所以target_library才会变成默认的your_library.db;
在setup文件中设置成对应的.db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