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利用脚本对cadence进行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6-01-10):
菜鸟最近在学习cadence的仿真,请问可以交叉参数仿真么?就比如:对于一个buck电路,电感的感值可能有正负20%的误差、电容的容值可能20%的误差,加上典型值的话,两个参数排列组合有6种情况,我想对6种情况都进行ADE仿真。但是不想修改6次、再仿真6次。。直接一次仿完6种情况当然最好。
对于这种多种参数的一次仿真,请问ADE本身有设置吗?
如果利用脚本的话,用什么比较好呢?步骤又是怎样呢?不敢浪费大家太多时间,大家提供一个思路就好!
再次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我去搜搜教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嘞,谢谢哈!

网友:
ADEXL里面也可以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C:

   咦!?是直接设置,不需要写脚本了吗?求简单指导一下~

网友:
ADEXL 中使用Single Run, Sweeps and Corners, 在Data View中设置Parameters就可,多个value用空格隔开,印象中应该是这样。

回复 网友D: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我去试试~

网友:
直接用参数仿真

楼主:
回复 网友E:

   如果只有仿真一个参数的变化的话,我倒是会。可是如果同时仿真多个参数,ADE里面我就不知道怎么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可以看一下
-----------------------------   模拟集成电路设计与仿真 何乐年

------------------------------
附录里有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敢情好呀,手头刚好有这本书还没看~谢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E:

   用直接用参数仿真,我看了一遍,也试过了。应该只能仿静态吧?   如果想一次仿多个参数变化对瞬态的影响,就只能用脚本将几次仿真串起来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1、可以仿瞬态啊,只不过最后出来的都是波形。
2、在参数仿真界面是可以提取当前设置的脚本的,可以查一下。
3、这是一个论坛里的ocean教程,如果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看
    eetop.cn_OCEAN脚本简明教程 (1).pdf (1.65 MB , 下载次数: 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