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T 测试 at-speed scan fail

楼主(2016-01-11):
请问有大神指导,这种情况,应该往哪些方面去查原因么?
后仿是at-speed,low-speed都过的,不管是Internal-Scan还是Compressed-Scan,谢谢!

问题更新:
现在只测试low-speed, internal-scan.发现测试频率要降到很低才能过:目标30MHz fail,100KHz的时候部分芯片能过,30KHz的时候才能稳定的pass。各位大神帮忙看看可能哪个环节会出问题。

根据目前的信息,个人感觉也不太像timing的问题,正常timing问题,不需要降这么夸张吧?

楼主:
求助,望大神帮忙谢谢了

网友:
At speed -> decrease speed step by step-> get highest speed for testing pass
shmoo clock to data (setup and hold time)-> set the central timing on pass window-> increase testing speed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答复!

楼主:
顶上去,盼回复

网友:
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你看看能否对IC数字电路逻辑稍微加压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bist测试是正常的。就scan不行。2种测试用的电压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C:

按照我的理解,Bist一般针对的是PHY,针对的是部分电路,而,scan,若只有一种scan_mode,针对的是所有串上scan的电路,针对的是绝大多数字电路,
量级不一样哦~

仿真OK,基本可以说明逻辑没有问题,
那么问题无非就是出在逻辑电路的周边环境,
与之相连的Analog输出,供电等最有可能,
所以想着可以的话,尝试对core电压,稍微提高试一试~
--若可控的话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可是TE加了电压后,结果还是老样子

网友:
2楼说的好啊,这种时候一定要做shmoo搜集信息
scan clock使用的pad支持30MHz翻转亦或是这个pad需要配置?
低频能过一般不可能是hold问题,那么setup会出严重问题的话,还是scan clock和scan_en比较可疑。spef抽取的结果也可疑。也许你后仿的反标有假,当时反标的warning也要再看看。
升降温试过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升降温倒是没试过,加压测试试过,情况一样。现在是在逐步往前移,看之前的log。不太愿意看到真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