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reg [] mem []和IP生成的ram的问题

楼主(2016-01-11):
reg [] mem []语句生成的RAM和使用IP core 生成的ram在使用FPGA使用的资源上有什么不同么?
是不是前者生成的RAM使用的是FPGA内部的基本单元,而后者使用的是FPGA内的M9K之类的单元?

网友:
通常情况下,用IP core生成的ram是用FPGA内部的block ram来实现,MEM型变量在FPGA中是用寄存器来搭建的。但是如果你在代码中没有直接使用变量mem[addr],而是
always @ (posedge clk)
  if(rd)
   datao <= mem[raddr];
always @ (posedge clk)
  if (we)
    mem[waddr] <=  datai;

智能的综合工具也会综合成block ram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懂了,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