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xilinx,edk利用lwip协议实现以太网数据传输,xemac_add()处停止,没有报错

楼主(2016-01-11):
运行时老是停在xemac_add(echo_netif, &ipaddr, &netmask,&gw, mac_ethernet_address,PLATFORM_EMAC_BASEADDR)部分,在debug下调试,没有报错,也没有现象,求大神解救

#include <stdio.h>

#include "xparameters.h"

#include "netif/xadapter.h"

#include "platform.h"
#include "platform_config.h"
#ifdef __arm__
#include "xil_printf.h"
#endif

/* defined by each RAW mode application */
void print_app_header();
int start_application();
int transfer_data();

/* missing declaration in lwIP */
void lwip_init();

static struct netif server_netif;
struct netif *echo_netif;

void
print_ip(char *msg, struct ip_addr *ip)
{
        print(msg);
        xil_printf("%d.%d.%d.%d\n\r", ip4_addr1(ip), ip4_addr2(ip),
                        ip4_addr3(ip), ip4_addr4(ip));
}

void
print_ip_settings(struct ip_addr *ip, struct ip_addr *mask, struct ip_addr *gw)
{

        print_ip("Board IP: ", ip);
        print_ip("Netmask : ", mask);
        print_ip("Gateway : ", gw);
}

int main()
{
        struct ip_addr ipaddr, netmask, gw;

        /* the mac address of the board. this should be unique per board */
        unsigned char mac_ethernet_address[] =
        { 0x00, 0x0a, 0x35, 0x00, 0x01, 0x02 };

        echo_netif = &server_netif;

        init_platform();

        /* initliaze IP addresses to be used */
        IP4_ADDR(&ipaddr,  192, 168,   1, 10);
        IP4_ADDR(&netmask, 255, 255, 255,  0);
        IP4_ADDR(&gw,      192, 168,   1,  1);

        print_app_header();
        print_ip_settings(&ipaddr, &netmask, &gw);

        lwip_init();

          /* Add network interface to the netif_list, and set it as default */
        if (!xemac_add(echo_netif, &ipaddr, &netmask,
                                                &gw, mac_ethernet_address,
                                                PLATFORM_EMAC_BASEADDR)) {
                xil_printf("Error adding N/W interface\n\r");
                return -1;
        }
        netif_set_default(echo_netif);

        /* Create a new DHCP client for this interface.
         * Note: you must call dhcp_fine_tmr() and dhcp_coarse_tmr() at
         * the predefined regular intervals after starting the client.
         */
        /* dhcp_start(echo_netif); */

        /* now enable interrupts */
        platform_enable_interrupts();

        /* specify that the network if is up */
        netif_set_up(echo_netif);

        /* start the application (web server, rxtest, txtest, etc..) */
        start_application();

        /* receive and process packets */
        while (1) {
                xemacif_input(echo_netif);
                transfer_data();
        }

        /* never reached */
        cleanup_platform();

        return 0;
}

网友(2016-09-27):
最近正在做这个,不知道你的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