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vim默认不显示行号,.gvimrc已经设置

楼主(2016-01-11):
各位大神,我的gvim,无论.gvimrc里面添加set number还是不添加set number它都默认不显示行号,但是手动输入:set number<CR>却可以显示行号,请问是为啥呢?多谢!

楼主:
补充说明一下,我的.gvimrc调用了论坛里面UVM高亮的文件,如果不调用这个文件,默认可以显示行号。。。

网友(2016-03-06):
很可能是 你的.vimrc 语法有问题
你把set nu 放在你.vimrc的第一行 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放到前面或者后面都不行啊,.gvimrc里面有这样一句au BufNewFile,BufRead *.sv,*.svh setf systemverilog_uvm
然后在.vim目录下,放了一个在这个论坛下载的systemverilog_uvm.vim文件

网友(2016-12-31):
顶一下,先下载试试

网友(2017-12-05):
写在.vimrc中试试

网友:
我觉得还是手动方便

网友(2018-02-13):
.vimrc需放在~/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