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T insert的时候出现unmmaped cell的问题

楼主(2016-01-11):
各位大神,本人刚接触DFT,在run DFT的时候出现了以下的问题:

insert_dft
Warning: The following synthetic libraries should be added to
        the list of link libraries:
        'dw_foundation.sldb'. (UISN-26)
Error: DFT insertion isn't supported on designs with unmapped cells. (TEST-269)
Information: Scan routing is not complete. Signals 'serial or scan_enables' need to be routed. (TEST-899)
Information: DFT insertion was not successful. There were unrecoverable processing errors. (TEST-211)
0

请问一下,可能是designware library不齐全的问题吗?本人没有对dont_use做setting的动作。

网友:
会不会是用了一些应该dont use的cell导致的,我也就是猜一猜。

网友A:
把这个 dw_foundation.sldb 加到 link_library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起来不行:insert_dft
Warning: Main library 'dw_foundation.sldb' has no time units specified, but library 'ua11lscep15bdrll_135c125_wc' does. (TIM-107)
Warning: Main library 'dw_foundation.sldb' has no capacitance units specified, but library 'ua11lscep15bdrll_135c125_wc' does. (TIM-108)
Warning: The trip points for the library named ua11lscep15bdrll_135c125_wc differ from those in the library named dw_foundation.sldb. (TIM-164)
Error: DFT insertion isn't supported on designs with unmapped cells. (TEST-269)
Information: Scan routing is not complete. Signals 'serial or scan_enables' need to be routed. (TEST-899)
Information: DFT insertion was not successful. There were unrecoverable processing errors. (TEST-211)
0

不过我在跑完synthesis之后,read_ddc,再insert_dft,却可以继续执行,直到write netlist:

dc_shell> source read_ddc.tcl
...
Reading ddc file 'ATM_TOP.ddc'.
Information: Checking out the license 'DesignWare'. (SEC-104)
Loaded 32 designs.
Current design is 'ATM_TOP'.
...
dc_shell> insert_dft
  Routing Clock gating cells
Information: Routing clock gating cell test pins with no specified driver to scan enable 'TEST_SE'
Warning: Protocol generated after insertion in Internal Pins Flow is not accurate and can not be used. (TESTXG-53)
1

网友:
set link_library " $link_library dw_foundation.sldb" 这样就好了 不要放最前面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这个建议,而且确实fix了之前的那个Warning:
#-------------------------------------------------------------------------------
# *. Insert DFT
#-------------------------------------------------------------------------------
set test_scan_enable_port_naming_style TESE_SE%s
TESE_SE%s
set_dft_signal -view existing_dft -port TEST_SE -type ScanEnable -active_state 1
Accepted dft signal specification for modes: all_dft
1
set_dft_drc_configuration -internal_pin enable
Accepted dft drc configuration specification.
1
set_dft_insertion_configuration -preserve_design_name true
Accepted insert_dft configuration specification.
1
set_dft_configuration -scan disable -connect_clock_gating enable
Accepted dft configuration specification.
1
insert_dft
Error: DFT insertion isn't supported on designs with unmapped cells. (TEST-269)
Information: Scan routing is not complete. Signals 'serial or scan_enables' need to be routed. (TEST-899)
Information: DFT insertion was not successful. There were unrecoverable processing errors. (TEST-211)
0

但是这个error仍然存在,不知有没好的建议?

网友:
你先做综合,综合之后再插scan

网友(2018-09-27):
回复 网友B:

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的确有用 感谢

网友(2019-10-24):
引用 网友A:
把这个 dw_foundation.sldb 加到 link_library

问题解决 感谢指导

网友(2024-04-03):
综合的时候有error/重要的warning没有清干净,也就是有模块综合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