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锁相环仿噪声的时候输入参考时钟的噪声怎么给

楼主(2016-01-11):
想问问各位做锁相环的大神们,在仿真锁相环的时候,带内噪声主要受参考源的影响较大,带外噪声主要是VCO 的噪声,那么输入参考源的噪声一般怎么给呢?这个肯定要看参考源是怎么来的,比如说晶振提供,有没有模型。以前在论坛里面看到别人给的Matlab程序是这样给的:PN_ref = -150 - 3*log10(f/1000);有没有道理呢?程序也一并附上。希望大神们指导下hspice仿真的时候参考时钟源的噪声怎么设定?坛友的matlab代码: eetop.cn_PLL PN Matlab code.pd ...

eetop.cn_PLL PN Matlab code.pdf

网友:
有道理 这个表达式表示1KHz的时候-150dBc/Hz 然后每10倍频30dB下降  这算是非常理想的参考源了 根据你们实际的情况或者要求来吧   估算可以用这种表达式 一般足够了  要求精确可以用实际测试的结果导出来再进行拟合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谢谢你的回答,好像是东大的校友啊,按照他这个公式应该是每10倍频3db下降啊,感觉不对劲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 我看错了 是10倍频3dB
    还是根据实际情况来吧 或者你的jitter or phase noise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