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见过用BJT的结电容做补偿用的么?

楼主(2016-01-11):
如图,请问有见过用BJT的结电容做补偿的么?

或者说这些根本就不是补偿用的?

网友:
回复 1# silverpum上面的图显然不是电容,这样的NPN用来限制第一级的DC输出,使其为 共模电压-0.7V。。。

网友:
同上,显然不是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按照此理论的话,输出至少要比输入低2*VBE才行;可是实际接法是输出串联一个2K的电阻又回到输入了,实际上NPN管是被反偏了,而不是正向导通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实际应用中输出比输入电压高,所以NPN接成的二极管是反向连接的,不是正向导通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反向击穿电压呢?   这图是你提出来的还是别人画给你看的?
   在某工艺里齐纳二极管也是画成三极管的样子,只是连法像你画的那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找反向公司提图提出来的,别人推断是NPN三极管,可是我在电路上面看不出来有什么用途。如果是zener的话???我再来想想。

网友:
回复 楼主:

    分明是Dummy,用来Tune Input Current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dummy 可能性大

网友:
恩,需要和版图对照。。。单独给你电路会误导

网友(2016-06-13):
如果是DUMMY的话,发射极面积是相同的,但显然不同??个人觉得是齐纳管,限制输届摆幅,提升响应速度,

网友:
TI片子里见过,我当时也感觉是电容

网友(2024-12-05):
我的电路也有类似的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