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选择lsw layer快捷键

楼主(2016-01-11):
大家好,平时画layout时,如果连了metal1,需要再连metal2,我的办法是在lsw中分别选中layer m1,m2,这样反复切换时就需要反复点layer,可不可以有快捷键设置,比如按了1,再按p,就按metal1画path,按了2,再按p,就按metal2画path,如此类推。请大家帮忙回答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
hiSetBindKey("Layout" "<key>1" leSetEntryLayer(\"M1\"))
hiSetBindKey("Layout" "<key>3" leSetEntryLayer(\"M2\"))
...

网友A:
CIW -> Option -> Log Filter ->Show input(点选menu commands) 确定之后,点所选层M1 M2 VI1 可以看到层号 ,之后再BindKey 中加入:
list( "<key>1"   "leiMouseSetEntryLayer(x)") x改为M1的层号
list( "<key>2"   "leiMouseSetEntryLayer(y)") y改为M2的层号
...

楼主:
已经改好,谢谢mangoch,hhs_love帮助

网友(2016-06-20):
这个方法不错,谢谢了

网友:
再提供个思路可以把画好的层改成金属层
hiSetBindKey("Layout" "Ctrl<key>1" "convertLayerToM1()")
procedure(convertLayerToM1()
   leReplace(geGetEditCellView() geGetSelSet() list(list("layer" nil list("M1" "drawing"))))
);proce

网友:
真心不错,明天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前面的可以设置成功,但是这种修改layer层次,没有设置成功,不知道具体原因,我是把你的这些语句之间写在.cdsinit中重启后发现没有设置成功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两天换了61的环境leReplace()不能更改用wire画出来的线,把leReplace()直接换成geGetSelSet()~>lpp = list("M1" "drawing")

在CIW直接复制整个程序后敲回车就可以测试是否可以使用了

网友:
可以!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啊

网友:
修改的画直接就是 geGetSelSet()~>lpp = list("M1" "drawing")这样,你bind 一个快捷键就行了

网友:
能不能快捷键实现lsw的层次归类 比如按“1”可以归类要用到的drawing层 按“2”实现所有走线归类置顶 有大牛知道怎么做吗

网友(2016-08-19):
回复 网友D:
求教楼主我用你的方法设置了m1 到RDL 但是只要RDL的快捷键有效 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有点意思,还真没想过把这个重复的过程写成快捷键,挺好的

网友:
这个很不错,谢谢,怎么能送你1信元 啊 哈哈

网友:
请问要只用ctrl+1只显示第一层金属的话,这语句该怎么写呢

网友(2017-06-20):
好东西,可以试试。

网友(2018-04-24):
回复 网友E:
試試看吧
hiSetBindKey("Layout" "Ctrl<Key>1" "Viewmetalt1()")
procedure( Viewmetalt1() leSetLayerVisible( list("ME1" "drawing") t )

)

网友(2018-06-26):
CIW -> Option -> Log Filter ->Show input(点选menu commands) 确定之后,点所选层M1 M2 VI1 可以看到层号 ,之后再BindKey 中加入:
这步在617里怎么设置?没有看见show input

网友:
已经搞定

网友(2019-05-10):
请问怎么看到层号的呢。我用的616,应该跟617差不多吧

网友:
马克一记

网友:
引用 网友A:
CIW -> Option -> Log Filter ->Show input(点选menu commands) 确定之后,点所选层M1 M2 VI1 可以看到层号 ...

请问617怎么看层号呢,打开Log Filter没有Show input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