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中sp2tswitch的使用?

楼主(2016-01-11):
W75_$N5JL)%O`_IRDF`2OV2.png AKYCW)%2D${EX[GA7AKO3VQ.png 请问cadence的analogLib库中的这个sp2tswitch能作为二路开关使用吗?参数应该怎么设置,在什么条件下选择左边一路或者右边一路?

网友(2017-08-07):
请问楼主知道怎么设置没?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cadence里自带的help也没相应的解释,还请楼主分享一下设置方法~谢谢~

网友(2018-01-05):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2018-04-12):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问你关于cadence中的开关参数设置解决了吗?

网友(2018-06-22):
回复 网友B:

    Please check Cadence support:

     https://community.cadence.com/ca ... 1t-sp2t-sp3t-switch

网友:
回复 网友B:

    Please check reply from Cadence expert:

    Link: https://community.cadence.com/ca ... 1t-sp2t-sp3t-switch

------------------------------------------------------------------------------------------------------------------------------------------------------
Andrew Beckett   over 3 years ago

There seems to be some misunderstanding here. The sp*tswitch components from analogLib are the "switch" component in spectre, as Shawn pointed out. The are not controlled by voltages (so the sp3tswitch doesn't have 1V, 2V, 3V inputs). What the switch component does is allow you to set the switch in different positions for different analyses. The primary idea behind this is to allow you to (say) have the switch in one position for DC, but different for AC. This was a traditional approach used for measuring open loop gain (close the loop for DC, open for AC), but a better approach for that problem is to use the stb (stability) analysis in spectre instead, as this keeps the loop closed all the time and so models the loading effects properly.

There may be other useful applications for this switch, but they are relatively rare. The different variants in analogLib just have different numbers of throws - the sp3tswitch is a single pole three throw switch, so each switch has four positions - open, or the three different closed positions - hence the 0,1,2,3 values for each analysis.

If you want a voltage controlled switch, the analogLib component is called switch (rather confusingly) which corresponds to spectre's "relay" component.

Documentation on analogLib components can be found by using the Help from within Virtuoso, or running `cds_root virtuoso`/tools/bin/cdnshelp and then navigating to find "Analog Library Reference" (you could probably use various searches to find that manual).

Also, you should (as Shawn suggested) be able to run "spectre -h XXX" where XXX is the component name (e.g. switch, relay) in a UNIX terminal. If that doesn't work, look carefully at your setup. The same information is in the spectre documentation, but if spectre can't be found from the command line, then I suspect you wouldn't be able to find cdnshelp from the command line either. You may be doomed.

Regards,

Andrew.

-----------------------------------------------------------------------------------------------------------------------------------------------

网友:
能作为二路开关使用

网友(2021-03-25):
************
Ideal Switch
************

Ideal switch is a single-pole multiple-throw switch with infinite `off' resistance and zero `on' resistance. The switch is
provided to allow you to reconfigure your circuit between analyses. You can only change the switch state between analyses
(using the alter statement), not during an analysis.

When the switch is set to position 0 it is open. In other words, no terminal is connected to any other. When the switch is
set to position 1, terminal 1 is connected to terminal 0, and all others are unconnected. When the position is set to 2,
terminal 2 is connected to terminal 0, etc.

An offset voltage is supported. It is placed in series with the common terminal. The negative side of the source is
connected to the common terminal.

The switch can change its position based on which analysis type is being performed using the `xxx_position' parameters.
This feature should be used carefully. Careless use can generate discontinuities that result in convergence problems. Once
an analysis specific position has been specified using `xxx_position', it will always dominate over a position given with
the `position' parameter. To disable an analysis specific position, alter it to its default value of unspecified.

Sample Instance Statement:
sw1 (t1 t2 t3) switch dc_position=0 ac_position=1 tran_position=2

This device is not supported within altergroup.

Synopsis:
Name ( t0 t1 ... ) switch <parameter=value> ...

===================
Instance Parameters
===================

1 position=0 Switch position (0, 1, 2, ...).
2 dc_position Position to which switch is set at start of DC analysis.
3 ac_position Position to which switch is set at start of AC analysis.
4 tran_position Position to which switch is set at start of transient analysis.
5 ic_position Position to which switch is set at start of IC analysis (precedes transient analysis).
6 offset=0 Offset voltage in series with common terminal.
7 m=1.0 Multiplicity factor.

网友(2023-11-03):
看样子不能随时间变化,只能在dc、ac、tran不同仿真模式下改变开关连接情况

网友C:
终于搞明白用法了,ic_position=1,tran_position=2; tran仿真之前0接1;tran仿真开始0接2。

网友(2024-12-31):
引用 网友C:
终于搞明白用法了,ic_position=1,tran_position=2; tran仿真之前0接1;tran仿真开始0接2。 ...

这个用来仿真下ADC感觉好不方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