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verilog中函数的使用

楼主(2016-01-11):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函数能够在参数定义时调用吗?比如定义了一个函数 function code;
然后在定义参数时调用,localparam  DATA = code(DIN),其中DIN也是一个parameter,可以这样用吗?

网友:
可以。把函数应以写在localparam  DATA = code(DIN)之前就可以。
你可以自己compile试试。

网友:
当然是可以的,就跟parameter A =2 ; localparam B = A*A;这种表达一样,无非就是给你算出个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