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5141用AMS,net的电压必须选中才能plot,不能save all么?

楼主(2016-01-11):
IC5141用AMS,如果run前不选中,net电压的波形就不保存么?result——save里也没有save all的选项。

网友:
Outputs中有save all选项,可以根据需要选择电压电流保存。

网友:
一般电流要保存,电压默认就都保存的吧

楼主:
Outputs中有save all选项,可以根据需要选择电压电流保存。
引用 网友A: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