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MATLAB大神~~~

楼主(2016-01-11):
6~QXX)X0LU}H5$`D84@43OY.png 这是我用程序仿SDM的SNR和ENOB出现的报错,之前跑的时候没问题,后来就一直提示这样的错误,百思不得其解,跪求大神帮忙啊~~~

网友:
贴完整的代码

网友:
检查你的yout变量什么情况,列向量还是行向量,有几个值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3# uponklp  这个yout应该没什么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