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18mm模拟设计,怎样产生两相非重叠时钟?里面的与非门在哪里找?

楼主(2016-01-11):
如图,里面的与非门等门级电路在哪里找呢?是要自己设计吗?

网友A:
首先,楼主,你说的应该是SMIC180nm工艺(或者叫做SMIC .18um工艺),你来个SMIC18mm让人很无语啊。。。其次,怎样产生双向非交叠时钟?你这个图上的电路就可以!
最后,与非门去哪找?当然是去提供的library里面找啊,比如看是否有做好的PCELL,如果没有的话就需要自己设计了。
以上,祝好。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是SMIC .18um工艺,我看着pdk名字是smic18mm_1P6M就也这样写了~谢谢您的耐心回答,library里面没有与非门,只能自己画了,设计这种门级电路管子的是不是一般都取最小L,使用native管子呢还是用core管子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由于双向非交叠时钟主要考虑speed,而不是gain和noise,所以确实一般取最小的L;你说的那两种管子我没用过,不太清楚什么区别,你可以看一下model或者做一下器件仿真,看看它们的区别,我个人怀疑主要是Vth的区别,如果是的话就选Vth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耐心回复

网友:
have the same problem

网友(2023-06-05):
Mark一下 谁可以说下两相不交叠的原理?

网友(2024-02-21):
引用 网友A:
首先,楼主,你说的应该是SMIC180nm工艺(或者叫做SMIC .18um工艺),你来个SMIC18mm让人很无语啊。。。其次 ...

他那个是smic18mmrf吧,可能新手不了解就说mm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