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verilog描述rtl效率讨论

楼主(2016-01-12):
使用verilog翻译计算模块时,会根据延迟插寄存器。实际上就是写always块,如何快速的写always块,常用的文本编辑器,如Vim,ue,notepad++,有生成always模板的脚本或者命令吗?

网友:
有模块引用。就是代码中只有assign 和引用例化D触发器的语句,几乎见不到always。
IC 数字前端就是这么设计的,和FPGA中的代码有点点区别。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调用模块也需要,clk,reset,rin,rout信号。还不如直接写always

网友(2017-12-18):
很多办法的,VIM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