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x noxref 问题

楼主(2016-01-12):
大家好,pex 提取寄生参数时网表中会出现和电路图不相同的节点名,noxref_ ,这是什么原因呢?怎么解决呢?lvs有propety错,有关系么?谢谢

网友:
没关系,没有影响!

楼主:
noxref的节点都没有寄生电容提取出来,怎么回事呢?

网友:
ref 是咋意思?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电路中根本没有noxref_*这样的线,抽C+CC的就多了两条,怎么找到具体位置呢~~什么原因造成的,目前还不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发现是我们需要使用电路网表的节点名,但是提取出来的网表里加了noxref的节点都是版图的网表里的,数字开头的节点前面就会加noxref,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有的节点名是电路图里的有的是版图的,版主求抱大腿

网友(2016-07-26):
想请教下楼主最后问题解决了么?我试过calibre提取no RC的网表,然后拿这个网表再反过来做lvs出错了,貌似和这个也有关系

网友(2017-03-16):
回复 楼主:

   遇到同样的问题!请问这个问题你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7-04-18):
有人帮忙解决吗。。。。差很久了,求教

楼主(2017-08-23):
回复 网友B:

    我的理解是lvs要完全匹配,lvs report 最下面有个匹配管子个数的,一定要匹配,不然就会有多余的节点和电路对应不上,就会有这种重命名节点名

网友C(2022-12-23):
关键是“use name from”和“use LVS H-cells file”的配合:因为layout抽取netlist时需要给各net命名,其首先是识别layout里各net的名字,然后和schematic里对应net对比,再根据“use name from”的设置选择最终netlist里名字和layout保持一致还是和schematic保持一致。(noxref标记由PEX option-netlist-format-keep parasitic net models marked with _noxref from netlists)
如果选择“use name from”选择schematic,此时如果schematic和layout所有net名字都一样,则无所谓。但是layout抽取的有很多寄生,net数量肯定比schematic里的多。此时再enable“use LVS H-cells file”,如果出现layout和schematic里都有的模块和net,但是name不一样,则PEX会先找到layout里的name,再根据LVS H-cell文件的对应关系,将相同模块的name更换成schematic里的name。而layout里多出来的模块和net的名字则以layout

网友D(2023-03-27):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use name from”和“use LVS H-cells file”的配合:因为layout抽取netlist时需要给各net命名,其 ...

请问,layout和schmetic 的net不一致,提寄生的时候用schmetic的net 名字,这样的寄生结果是准确的吗?pex提取寄生的这个option点或者不点对寄生结果有什么影响吗,或者对仿真结果有影响吗?

网友(2023-08-22):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应该并不是,因为我的LVS已经过了,但是后仿网表还是有noxref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use name from”和“use LVS H-cells file”的配合:因为layout抽取netlist时需要给各net命名,其 ...

您好,想请教下,”此时再enable“use LVS H-cells file”“ 您提到的这个操作具体没法执行,因为选择是一次性的,pex run 完之前不能中间更改。还是我没理解对呢,请不吝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layout和schmetic 的net不一致,提寄生的时候用schmetic的net 名字,这样的寄生结果是准确的吗?pe ...

都是准确的,只是和schematic name保持一致便于查看后仿真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E:
您好,想请教下,”此时再enable“use LVS H-cells file”“ 您提到的这个操作具体没法执行,因为选择是 ...

这个“”再“”不是中间断开程序,而是描述语言,你理解错了!

网友(2024-01-12):
引用 网友D:
请问,layout和schmetic 的net不一致,提寄生的时候用schmetic的net 名字,这样的寄生结果是准确的吗?pe ...

pex如果不点这个option,那么就没有“noxref_”的net寄生,这些net处于没有r和c的理想状态,对于后仿来应该是不准确的

网友(2024-07-30):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是你提取参数时加了这个选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