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虚拟机下安装cadence的流程

楼主(2016-01-12):
近期需要在linux下安装cadence,打算在本子上装个虚拟机,不知道如何装,求教

网友:
内容不知道你是不会安装虚拟机,还是不会安装cadence

楼主:
回复 网友A:

   会装虚拟机呀,但是不知道用哪个版本的linux系统,并且不会装cadence,我需要用cadence IC5141 但是也没有好的安装包。我是小白,求大神指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vmware + redhat4 + ic5141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把redhat4 系统、ic5141 安装包给我嘛?不胜感激

网友:
回复 楼主:

   eetop上很多的,这个太大了,得上传很久,你自己搜索一下吧。也有那种安装好的,你可以下载那种,然后直接用虚拟机打开,省事。

网友:
回复 网友B:

CentOS6.5 keyi anzhuang cadence5141 me?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多版本都有成功的例子,你想用centos,就找centos的教程,可能会少走些弯路,redhat最简单,按照教程做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