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中如何给RTL设计中没有reset值的寄存器统一赋一个值,防止出现x态

楼主(2016-01-12):
哪位大侠指点一下,modelsim中如何给RTL设计中没有reset值的寄存器统一赋一个值,防止出现x态,我的寄存器中好多没有复位值,modelsim中有这样的命令吗 ? VCS ,INCISIVE里有这样的命令吗?

网友:
生明的时候在代码里直接写,例如reg data = 8'h0;

网友(2016-03-05):
设计的时候不允许出现这种情况,你这写法就有问题。

网友:
nc有选项的,但是是给所有reg变量赋初值。modelsim和vcs要查下手册,看有没类似选项。
也可以自己用VPI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