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流过300mA的电流的DCDC,用普通贴片电感可行不?

楼主(2016-01-12):
请教,流过300mA的电流的DCDC,用普通贴片电感可行不?

开关频率大致几百k~2M,
电感10uH,4.7uH

如果电流增大到500-600mA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啊,我这30A都用贴片的啊

网友:
贴片电感也分大小啊!
LQH2MC系列 (0806尺寸)
■特点
1. 薄至0.95mm的绕线型
2. 尺寸:2.0×1.6mm
3. 额定电流:470mA (1.0μH)
4. 宽电感范围:1.0到82μH
■用途
DC-DC转换器用
LQH2MCN1R0M02p 1.0µH±20% 470mA 0.3ohm±30% 100MHz
LQH2MCN1R5M02p 1.5µH±20% 430mA 0.4ohm±30% 95MHz
LQH2MCN2R2M02p 2.2µH±20% 390mA 0.5ohm±30% 70MHz
LQH2MCN3R3M02p 3.3µH±20% 350mA 0.6ohm±30% 65MHz
LQH2MCN4R7M02p 4.7µH±20% 300mA 0.8ohm±30% 60MHz
LQH2MCN5R6M02p 5.6µH±20% 280mA 0.9ohm±30% 60MHz
LQH2MCN6R8M02p 6.8µH±20% 255mA 1.0ohm±30% 55MHz
LQH2MCN8R2M02p 8.2µH±20% 235mA 1.1ohm±30% 50MHz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很好的资料!

楼主:
回复 网友B:

30A帖片,假设内阻0.1 Ohm,那么自身的功耗也要3W了,帖片不太可那个能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30A的电感肯定时毫欧级别的直流阻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