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LDMOS器件的B端再哪里

楼主(2016-01-12):
求各位帮我指出LDMOS的B端在哪里呀?是在最外边的那个环还是跟S端共存了。还有在反向中我还怎么区分它是LDNMOS还是LDPMOS器件呢??

网友:
B和s接一起了

回复 楼主:

网友:
BP是bulk,里面有P+,和S短路在一起,这个是B。
话说这个图怎么这么眼熟。。。

网友:
回复 楼主:

  P-well,PBL和psub作为隔离环,隔离出来的Nepi作为器件的Drain,BP为器件的BULK,  BP里的p+就是器件的B端,和S端butting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哦,明白了。那它的symbol是怎么样的呀?除了有标准的G、S、D、B端以外还有个sub端吗,那另外的那两个P-well,PBL是不是不用表示出来都在sub里面一起表示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的,就看你使用的工艺是怎么表示的了,外面一圈都是隔离环。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有一个弱弱的问题,这个器件是不是由两个LDMOS一起共同存在的呀,而不是一个单独存在的呀?

网友:
恩,可以这么认为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