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注入锁定分频器不锁定

楼主(2016-01-12):
搭了一个LC型注入锁定分频器,自振荡在f0/2附近,注入一个f0的频率源,但输出并不锁定在f0/2.电路图如下,求分析指点~

楼主:
我搭了一个ILFD,自振荡在f0/2处,但是注入f0信号后,并不锁定。。求分析解决思路~谢谢!

网友(2016-04-19):
switch管不够大
switch管的扁置电压不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