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onstant gm偏置电路有什么好处?

楼主(2016-01-12):
constant gm偏置电路,到底有什么好处?知识跨导恒定? 这对电路有什么帮助?  在线等,很急

网友:
gm*rout是增益
gm/C是极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它不能输出稳定的电压啊。电压受温度影响太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输出稳定电压的叫带隙,带隙是带隙,偏置只是为了给管子提供一定的直流工作状态。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
我想用constant gm给管子提供偏置电压V=970v,但发现constant gm输出的电压受温度影响很大(温度在-45度到80度)

然后我尝试了用带隙基准电路提供偏置,电源是3.3v,管子是nmos3v和pmos3v,遇到的问题是:运放的输入被钳制在750mv左右,总有管子工

作状态不对,调了1星期还

是不行。

在线等,期待你的回复

网友:
回复 网友B:

   带隙还能不工作?上图吧,老兄,print一下 静态工作点。

网友:
上图说明你想干嘛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  图来了。我用的是3.3v电压。下面的两个三极管的vbe=0.7v,有箝位的作用,我尝试用两个三极管。这样就可以提高运放的输入了1.4v左右。我刚仿真,果真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图在6楼,麻烦你看下

网友:
你运放改成PMOS输入类型的那种五管运放就行了,你叠两个也可以吧,但是那样面积比较大。匹配布图都会存在问题。 你顺便可以学习一下低压bandgap。

网友:
回复 网友B:

   输入电压范围受限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你的回复。把运放的5个管子全换成pmos ?
低压bandgap,的低压,一般在多少范围?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详细说下,谢了

网友:
其實課本有寫,它是一種Supply-Independent,與VDD變化無關的電流源。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现在P的换成N的,N的换成p的,然后上下镜像。。。。。大概就这个意思。。好多书上应该有。多找两个论文,国内硕士的那种,一般都有。低压的那种一般电源电压才1V不到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
   我仿真发现输出电压在1.2v的时候,温漂最低。   带隙基准是不是只能产生1.2v的电压??
   我在别的地方看到:先产生一个低ppm的电流后,再产生任意的低ppm的电压。
    不知道这种方法怎么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