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库命名规则和选库方案scc55nll_hd_pmk_hvt_ss_v1p08_125c_basic

楼主(2016-01-12):
各位大神求教一下库名字含义和库的选择以标题中的库scc55nll_hd_pmk_hvt_ss_v1p08_125c_basic.db为例

scc55nll:我理解为工艺级别,为55nm
hd:high density高稳定,                    --- 该参数还可能是hs(high speed高速),vhs(very high speed超高速)
pmk:????                                   --- 该参数还可能是eco,也有的库就没有这个参数
hvt:high voltage threshold高阈值电压  --- 该参数还可能是 lvt、rvt,低、常规阈值电压
ss:???                                         --- 该参数还可能是ff、tt(????这个参数不明白)
v1p08: ???                                  --- 该参数还可能是v1p0、v1p1、v0p1等
125c:125摄氏度                                --- 该参数还可能是25c、0c、-40c
basic:表示为该库为基础库                    --- 该参数还可能是ccs、ecsm(我知道ccs是一种功耗模型,该后缀名的库应该是用于功耗分析的,ecsm是啥不明白)

请教各位大神:
1. 解释一下pmk、ss、ff、tt、ecsm
2. 介绍一下,不同的库要应用到什么样的单元去,比如说时钟约束的比较高的用哪种?面积约束的比较紧的用哪种?

网友:
SS FF TT是corner。v1p08是电压1.08V(1.2V下浮10%)。ECSM和CCSM差不多,不同公司叫法不同,不只是有时序、功耗,还有SI。

楼主:
好吧,我自己回复一下:
带pmk的库,是带低功耗控制的库,内有ISO等信息。可以在综合的开始就使用,也可以在插入PMU之后再用
ss、ff、tt是指的综合和时序分析中最主要的3个corner,分别对应的worst corner、best corner、 typical corner
V1p08是指voltage 1 point 08, 1.08福

楼主:
再回复一下,综合时候我对选库的理解:
1.综合主要分3个corner,如2楼所指,在综合时候一般都选ss corner的库,在pt做sta时,可以使用ff corner来分析hold
2.pmk,低功耗部分,在没有插入低功耗的时候,前端综合可以不用带pmk的。当插入了UPF或者CPF之后就必须要选带pmk的库
3.HD和HVT这两个参数是根据设计属性来选的,如果设计的时序比较紧张。则要选择高速库,比如HS和LVT,注意LVT是低阈值电压,阈值低,开启的速度快,但是漏电流大,功耗高
4.电压如果设计或者厂家有要求则按照要求选择,如果没有建议选恶劣的环境,即低电压
5.温度不同对综合影响不大,一般选高温库进行综合,125c
6.综合选择basic库

以上就是我个人对综合选库的一些想法,新手入门,理解不深。有错误请指正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神指导,网页没刷新,没看到大神指导,自己又写了一遍。非常感谢!

楼主(2016-03-03):
跟pmk并列的还有个pek参数,这个是什么意思,没弄明白

网友(点评):
你好,你搞明白PMK和PEK了没?他们分别是什么的缩写?

网友:
回复 网友B:

   programmable ECO kits?

网友:
scc55nll 是指 smic的55nm low leakage工艺。

网友(2018-08-21):
那icc布局布线时温度什么的要选择和综合时一样的库吗

网友(2020-10-24):
楼主很有探索精神!

网友C(2021-09-02):
楼主 问一下  你知道 V1P1C V1P2 V1P2A 分别是什么意思吗

网友D(2022-03-04):
楼主大佬你好,小弟最近使用scc55nll的库,进行到pex走不下去了,提取不出后仿真用的calibreview,看到楼主也用过这个库,所以来请教有没有pex用的文件或者方法什么的

网友(2023-12-26):
pmk 怀疑是 power management kit

网友(2024-03-06):
引用 网友C:
楼主 问一下  你知道 V1P1C V1P2 V1P2A 分别是什么意思吗

同问

网友(2024-04-22):
请问大神有完整的smic55nm库吗?打扰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大佬你好,小弟最近使用scc55nll的库,进行到pex走不下去了,提取不出后仿真用的calibreview,看到 ...

兄弟,你好,最近我做的电路写毕业设计需要这个库,但是全网找遍了,也没有看到卖这个的,请问,你这边方便有偿分享一下吗?qq:876560233

网友(2024-07-31):
CCS(composite current source,复合电源模型)、ECSM(Effective current source Model,有效电流源模型),这些都是先进时序模型,为了更好的评估器件的延迟而选择的模型,现在常用的时序模型有NLDM,都是差不多的目的。

网友:
在中芯国际(SMIC)的工艺文件中,PMK、PEK、LPK 是三种常见的工艺角(Process Corner)的缩写,它们用于描述芯片制造过程中工艺参数(如晶体管速度、阈值电压等)的波动范围,是芯片设计、仿真和验证中确保电路在各种制造偏差下仍能正常工作的关键概念。

这三种工艺角分别对应不同的应用场景和性能要求,以下是具体解释:

1. PMK - 高性能主流工艺角
含义:Performance Mainstream 或 Performance Main

特点:代表芯片制造中晶体管速度较快、性能较高的工艺偏差条件。

用途:

用于验证电路在高性能要求下的表现(如CPU、高速接口电路)。

通常与较高电源电压、较高温度等条件结合,模拟芯片在追求峰值性能时的极端情况。

关注时序性能(如最大工作频率)。

2. PEK - 低功耗工艺角
含义:Power Efficiency 或 Power Efficient

特点:代表芯片制造中晶体管速度较慢、但功耗较低的工艺偏差条件。晶体管的阈值电压可能较高,导致开关速度变慢,但静态漏电电流更低。

用途:

用于验证低功耗电路(如电池供电设备、物联网芯片)的可靠性和功耗表现。

常与较低电源电压、典型或低温条件结合,模拟芯片在节能模式下的行为。

关注功耗(特别是静态功耗)和电路的可靠性(如亚稳态问题)。

3. LPK - 低漏电工艺角
含义:Low Power Kit 或 Leakage Power

特点:专门针对极致低漏电(Low Leakage) 优化的工艺角。晶体管的阈值电压通常设计得更高,以最小化待机或关闭状态下的漏电电流。

用途:

适用于对漏电极其敏感的应用,如长期待机的可穿戴设备、备用电源电路等。

通常与最低电压、低温条件搭配,模拟芯片在深度省电模式下的极端情况。

更侧重于漏电电流的精确控制和验证,而非速度。

网友:
自从有了deepseek,答案都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