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Flash ADC Preamp 设计问题

楼主(2016-01-12):
最近要设计一个4-bit的Flash ADC,采样信号频率为2.5GHz,时钟为5GHz,工艺采用的是TSMC65nm。

    小弟新手,现在在设计前置放大器时就遇到了问题。采用的是其他的相关论文中用的最简单的电阻负载的全差分放大器,如下图。

电源电压2.5V,VIN-端给600mV直流,VIN+端给直流为600mV,幅度为600mV的2.5GHz正弦信号,偏置电流为30uA,两输出端分别带一个100fF的电容,然后看输出端的波形,就成了这样子。

自己感觉是输出共模电压摆到了正电源轨,也尝试了一下加个简单的CMFB。可是加了后,在低频还好,一到高频范围输出也变得很糟,增益几乎没有。

看论文上的前置放大器的结构都挺简单的,也没看他们用CMFB什么的。自己第一次做这种频率的OP,各种不懂啊,还望各位大神指教!

楼主:
是我自己SB了,静态工作点就不对。   之前直接按照一片论文做的,真不明白它是怎么整的啊,如下图。

网友:
你让bias电流大一点,电阻小一点看看呢?

网友:
高速比较器输出要带100fF? 你手算一下pole 在哪。

楼主:
之前是我的直流工作点没调对,搞得输出端口直流点位一直在2.49V附近。之后我把尾电流调大了,负载电阻调大了后,直流电位弄在了1.25V附近,输出就对了。   输出电容接100fF好像是有些大了,后面只接个比较器的话,用二三十fF好像就够了。

   谢谢楼上两位的回复了。

网友:
能做到5ghz?还用高压管哦

网友:
对啊,你看一路15微安,乘电阻1K,那输出共模都到VDD了

网友(2018-01-04):
回复 楼主:

   请问看的是什么论文啊,可以分享下吗,一直搞不懂负载为什么用电阻啊

网友(2018-02-24):
回复 网友A:

   全差分输出,电阻负载就不用设计CMFB电路了,这个应该是主要原因。

网友(2023-04-18):
引用 楼主:
是我自己SB了,静态工作点就不对。   之前直接按照一片论文做的,真不明白它是怎么整的啊,如下图。

...

这篇论文可以分享一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