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FPGA时钟约束问题

楼主(2016-01-12):
对外部输入时钟及内部产生的时钟如何做时钟周期约束呢?查了写资料可以在ucf文件中写:
NET "XC3S_CLK" TNM_NET = "sys_clk";
TIMESPEC "TS_sys_clk" = PERIOD "sys_clk" 50 ns HIGH 50%;

XC3S_CLK是外部输入的主时钟管脚,但是对于内部产生的分频时钟信号呢?

网友:
如果内部的分频信号是通过PLL分频出来的,FPGA会自动加上约束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通过PLL或DCM分的,自己用用计数器分的

网友:
在FPGA上自己用计数器分频(DFF输出分频clock)的话,
我的理解,分频后跟分频前的时钟,是不属于一个clock domain的。
用BUFG推一下分频后的clock,然后跟ASIC一样,create_clock即可。
(理解有误请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