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晶体管噪声和相位噪声之间的关系

楼主(2016-01-12):
最近看了一下噪声,感觉有点糊涂:1. 晶体管噪声和相位噪声之间有什么关系,请大牛解惑一下,看了一下仿真方法好像不太一样。
集体管用NOISE仿真,相位噪声用PSS+PNOISE仿真
2. 看了看书,感觉仿真方法和拉扎维的书噪声一章有点联系不起来啊,找的资料只有仿真方法,没有解释为什么这么仿真

网友:
不是大牛,意见仅供参考!!
-------------------
相位噪声实际上就是晶体管噪声引起的,它们对波形的影响也和晶体管噪声影响是一致的。

但是书上关注的更多的电路看重的是电压幅值,但是像振荡器电路,关注的是相位偏差(我通俗的理解为电压波形过零的不确定时间),而不是电压幅值。

总而言之,是一个东西,关注的点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