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提取LDO回路的零极点位置

楼主(2016-01-12):
想做一下根轨分析,请问各位谁有过提取电路零极点位置的经验,能否指教一下?

楼主:
怎么悬赏?希望有人来指点一下大方向

楼主:
想知道应该用什么软件

网友:
Hpsice .pz 命令可以进行零极点仿真,具体可以看一下手册

楼主:
    谢谢回复。
那个零极点是不是close-loop的零极点,感觉和open-loop的零极点并不一样,我在cadence上做pz仿真是不行的

网友:
我也试过,环路跑PZ仿真出来的零极点和真实的PZ分布是不一致,我一般都通过波特图读零极点,但是有一点慢,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
同问,坐等牛人回复

楼主:
我也试过,环路跑PZ仿真出来的零极点和真实的PZ分布是不一致,我一般都通过波特图读零极点,但是有一点慢, ...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情况因为考虑了寄生效应,所以零极点很多,而且通过波特图读的话,很多零极点都相互消除了。

楼主:
我也试过,环路跑PZ仿真出来的零极点和真实的PZ分布是不一致,我一般都通过波特图读零极点,但是有一点慢, ...
引用 网友A:

    我的情况比较特殊。主要是考虑了一些寄生效应,零极点很多。而且这些零极点在波特图上很多是看不出来的,都相互消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