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GDS导入ADS作EM仿真

楼主(2016-01-12):
求助各位大大,我的版图GDS导入ADS作EM仿真时,在ADS中打开,发现有的线可以选中,有的线不能,是什么原因呢?师兄说是因为我没有把GDS层和ADS层对应上,但我打开这个层的设置,发现里面的参数不能修改

求助各位是什么原因。
file:///C:\Users\CaoCao\Documents\Tencent Files\1303340475\Image\C2C\[85D1NN}U2_9CEL%4%)8S]5.png

网友:
要新建GDS对应的各个物理层,建好对应工艺的substrate文件

网友:
从你使用的工艺中导出map文件,选择你使用的层重新写一个map,然后倒入ADS,注意层的编号不要搞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已经解决了

网友(2021-06-16):
您好,请问怎么解决的,谢谢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