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中Fixed与dont_touch的区别?

楼主(2016-01-12):
is_fixed是不被动了吧,位置也不动,并且如果一个cellfix的属性,那么在做优化时,它会被自动derivedont_touch的属性。
dont_touch是不被优化掉,但位置不限定。

个人理解,不知道对否? 求版主解释。。。。。。。。。。

网友:
no,首先你要分为set fixed和dont touch属性后,是工具自己修,还是你人为的修,如果人为去修,两者都是有办法size cell的,EDI里有setEcoMode -honorDontTouch false和-honorFixedStatus false两个命令,加了后可以无视属性
但是如果是工具修,我的理解则不一样
1,对工具而言,fixed的属性的cell是物理位置不变,但是一样可以size cell
2,对工具而言,dont touch是Prevents the specified object from being modified during optimization. However, the specified object can be moved during optimization,是不能被modify的,即不可size cell,需要注意的一点,如果你dont touch一条net,虽然这条net上不能insert buffer的,但是与这条net中的instance是可以resize的,只影响该net,不影响the instance connected to this 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