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XA(customsim)和vcs联合仿真

楼主(2016-01-13):
求教一个问题:
我用customsim和vcs联合仿真,跑通了工具自带的例子(spice top ,verilog child block),但是用同样的设置跑另外一个仿真,好像verilog子模块认不到了,在simv.msv文件夹里只产生了一个through_net.rpt, 接口报告都是a2a。而例子中产生的报告不是through_net.rpt,而是interface_element.rpt,并且报告中的接口都是a2d的。

我在例子中用的vcsAD.init和xa.cfg文件以及run文件,和实际用的都没有区别。

不同的是,例子中只有一个verilog子模块,verilog子模块中没有层级结构。
我的实际应用中verilog模块里面有层级结构,并且都是verilog的。大概是这样:

               spice_top
               /            \
             /               \
           /                  \
     spice_1         verilog_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erilog_1_1 verilog_1_2    verilog_1_3

需要有什么特别的设置么?求教大神解答!非常感谢。

网友A(2017-03-09):
贴出你的ad.init看看?

网友(2018-07-27):
有文档吗

网友(2020-06-13):
静等专家解答

网友(2022-08-16):
请问这个问题具体应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贴出你的ad.init看看?

请问是要如何进行配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是要如何进行配置呢?

在这个文件中指定每一个部分是用的hdl还是spice即可

网友C(2024-08-27):
可以参考一下:
https://zhuanlan.zhihu.com/p/427487049

https://zhuanlan.zhihu.com/p/64434740/

网友:
.init配置一些命令可以参考这个文档

2014_Mixed-Signal Simulation User Guide.pdf

网友(2025-05-30):
引用 网友C:
可以参考一下:
https://zhuanlan.zhihu.com/p/427487049

非常感谢您的指点

网友: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么??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