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上电无法找到PCIE设备

楼主(2016-01-13):
请问各位高手:  采用FPGA写了一个PCIE的模块,初次上电后总是无法找到设备,必须要重启PC后,就能识别到设备,
运行在WIN7系统上,FPGA为K7,这种问题是什么影响的?在BIOS里看到PCIE的选项有个LINK尝试次数已经改到最大5次,时间也
改到了最大100us,为什么还需要重启?是不是K7系列FPGA加载太慢导致的?

这种问题应该如何处理,大神们,请指教啊。。

楼主:
论坛里的高手都去哪了额?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我选择的解决的方案是加快MCS文件的加载,在ISE的bit生成的时候有一个时间的选择。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是FPGA加载慢了

网友(2016-10-26):
回复 楼主:

   我也遇到这种问题了 你解决了吗?改成BPI是不是会好一些 BIOS里面你做什么改动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