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仿真带sdf的问题

楼主(2016-01-13):
vcs仿真问题,导入sdf了  但是报了下面的警告 不知为何。 Top_2016tb是我的激励文件的module名字,SM2TOP_2016是我生成的门级网表的module名字。为何在我的激励文件中找不到SM2TOP_2016呢。
initial begin
        $sdf_annotate("./SM2TOP_2016_dc.sdf",Top_2016tb,,, "TYPICAL",,);
    end
上面的initial是我在激励文件加的sdf文件。 Top_2016tb是我激励文件的module名字,这个位置难道不是写这个名字吗?
SDF Info: +pulse_r/100, +pulse_e/100 in effect

Warning-[SDFCOM_ICBF] Instance cannot be found
./SM2TOP_2016_dc.sdf, 16
  SDF Warning: Instance Top_2016tb of type "SM2TOP_2016" cannot be found .

Warning-[SDFCOM_ICBF] Instance cannot be found
./SM2TOP_2016_dc.sdf, 19000
  SDF Warning: Instance U3452 of type "AOI32X1" cannot be found under
  Top_2016tb

Warning-[SDFCOM_ICBF] Instance cannot be found
./SM2TOP_2016_dc.sdf, 19031
  SDF Warning: Instance U3451 of type "NAND2X1" cannot be found under
  Top_2016tb

楼主:
回复 楼主:

  顶一个

网友:
Top_2016tb这个位置填的是instance名字,不知道你说的module名字跟我说的instance名字是不是同一个意思。

激励文件是像下面那样吗?
module Top_top;
...
SM2TOP_2016 Top_2016tb( pinA, pinB... );
initial begin
        $sdf_annotate("./SM2TOP_2016_dc.sdf",Top_2016tb,,, "TYPICAL",,);
    end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这样,激励文件是我师兄写的,Top_2016tb就是激励文件中源代码的module,SM2TOP_2016是我真正dc综合的module名字。例子如下。 其实我就想问下,我的sdf后面那个顶层名字必须是我dc综合的module名字吧,我我看网上说那个名字都是激励文件的moduele名字,但是我做就报错误 想确认下具体用哪个名字哈。 刚接触仿真,问题有点简单,还望多多指教哈。

module Top_2016tb;

    // Inputs
    reg clk;
    reg rst_n;
    reg [1:0] SignOrVerify;
    reg Start;
    reg Read;
    reg Write;
    reg [5:0] RWDest;
    reg [15:0] DataIn;

    reg [271:0] k,e,d;
    reg [271:0] x1 = 272'h0;
    reg [271:0] y1 = 272'h0;
    reg [271:0] z1 = 272'h0;

    // Outputs
    wire VerResult;
    wire [2:0]  Flag;
    wire [16:0] DataOut;

    integer i;

    // Instantiate the Unit Under Test (UUT)
    SM2TOP_2016  #
    (
        .MODE(1)
    )
    uut
    (
        .clk(clk),
        .rst_n(rst_n),
        .SignOrVerify(SignOrVerify),
        .Start(Start),
        .Read(Read),
        .Write(Write),
        .RWDest(RWDest),
        .DataIn(DataIn),
        .VerResult(VerResult),
        .Flag(Flag),
        .DataOut(DataOut)
    );
//initial begin
//        $sdf_annotate("./SM2TOP_2016_dc.sdf",SM2TOP_2016,,, "TYPICAL",,);
//    end

网友(2016-03-01):
回复 楼主:

应该是   Top_2016tb.uut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哈,我试一下哈。非常感谢您哈,。

网友(2020-12-05):
楼主您好,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是如何解决的呢

网友:
唉,太傻了,门级仿真,本该用DC综合后的网表文件来跑,结果VCS仿真时还是用的RTL代码,忘了替换文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