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关于PTPX中cycle_accurate peak power过统计问题

楼主(2016-01-13):
问题是这样的:
为分析某个模块中在每个时钟动作时,功耗的分布情况。使用使用synopsys primetime-px做基于cycle的zero delay peak power analysis
发现其在计算功耗的过程中将一个动作的功耗计算了两次,情况如下:
首先,为了让此问题凸显,采用SRAM的功耗统计来看(防止其功耗的“过统计”问题淹没在其他逻辑的功耗中,难以被发现)
SRAM的internal_power在lib中部分如下:

PTPX得到的cycle_accurate peak power如下:

红色为SRAM CK端,在CK上升沿时统计一次internal power,(一次读或写操作)
但是在波形上明显可见,其Peak power在CK信号上升沿前后各统计了一次

以上问题,是否有前辈关注,望留言,谢谢

楼主:
观察了flash的功耗计算方式,也有类似问题:
其lib中功耗描述如下图中注释部分:

无法理解PTPX如此工作的理由是什么,但是按照我的理解一次transition的功耗只需要记录一次
并且其功耗应该记录在clock上升沿之后的周期中,修改flash的lib如上图,添加AE信号在布尔表达式中
AE:读的控制信号,类SRAM中的CK信号。
如此得到的PEAK POWER如下:

是按照我的预期,功耗只记录在了AE为高电平的周期里,但是这个峰值的计算是错误的
并不清楚其具体的计算方式

官方的PTPX文档已经看过,没有这方面的说明,盼高手

楼主:
【问题解决】
问题原因在于,读入PTPX的sdc文件中描述的cycle accurate clock时钟周期定义错误,
且对cycle_accurate_cycle_count的理解错误,修正后的脚本如下:
修正后的结果与预期理解一致
(问题源于自身在编写脚本时不够仔细,对pt的命令理解错误,以上debug过程供分享,谢谢各位)

网友A(2024-03-12):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
问题原因在于,读入PTPX的sdc文件中描述的cycle accurate clock时钟周期定义错误,
且对cycle ...

请问这个数值i显示 是怎么弄的? 我ptpx 出来的fsdb ,打开只有功耗波形 没有功耗数值呢

网友(2024-09-27):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个数值i显示 是怎么弄的? 我ptpx 出来的fsdb ,打开只有功耗波形 没有功耗数值呢

...

verdi 波形上,右键点击power 波形,选择有 digital 的选项。如果想看功耗波形,可以再右键点击波形,选择有 analog 的 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