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us安装问题:/libstdc++.so.5: version `GLIBCPP_3.2' not found

楼主(2016-01-13):
安装IUS9.2的时候遇到的问题,
第一次运行./path_cadence时出现
./sfk: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stdc++.so.5: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然后我执行find /usr -name libstdc*
/usr/lib/gcc/i686-linux-gnu/4.7/libstdc++.so
/usr/lib/gcc/i686-linux-gnu/4.7/libstdc++.a
/usr/lib/i386-linux-gnu/libstdc++.so.6.0.19
/usr/lib/i386-linux-gnu/libstdc++.so.6
发现我的是6,
执行ln libstdc++.so.6 libstdc++.so.5,把5链接到6;
执行./path_cadence时出现了
./sfk: /usr/lib/i386-linux-gnu/libstdc++.so.5: version `GLIBCPP_3.2' not found (required by ./sfk)
这个问题我搞了好久,实在是没法解决,希望有人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
1. 到/lib查,或干脆从根目录查起。只是时间较长。
   find / -name libstdc++.so*
2. 不要盲目链接,先用strings查库中有没有你需要的GLIBCPP_3.2版本。例如查库/lib/libstdc++.so.5
   strings /lib/libstdc++.so.5|grep GLIBCPP
我没用过ius

楼主(2016-02-18):
问题解决了,从redhat4.8版本里面拷贝了libstdc++.so.5到对应的里面,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2018-03-05):
装 不上啊

网友(2023-02-26):
问题
opt/cadence/IC617/tools/dfII/bin/64bit/virtuoso: /opt/cadence/IC617/tools/lib/64bit/libstdc++.so.6: version `CXXABI_1.3.8' not found (required by /lib/x86_64-linux-gnu/libGLU.so.1)

/opt/cadence/IC617/tools/dfII/bin/64bit/virtuoso: /opt/cadence/IC617/tools/lib/64bit/libstdc++.so.6: version `CXXABI_1.3.9' not found (required by /lib/x86_64-linux-gnu/libGLU.so.1)

解决方法
cd /opt/cadence/IC617/tools/lib/64bit

sudo rm libstdc++.so.6

sudo ln -s /lib/i386-linux-gnu/libstdc++.so.6

ubuntu2204有用,
只不过这个改好后下一个问题是
dlopen failed to open 'libdl.s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