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GTECH综合出的网表,如何仿真?

楼主(2016-01-13):
新人:   请问大虾,用通用synopsys库综合出的verilog网表怎么仿真?   网表中有实例化的GTECH_NOT ,GTECH_BUF 等等,但是没有具体function。
  GTECH_NOT, GTECH_BUF 存放在哪个文件里的,DB格式的嘛?
  我想用verilog XL仿真看看结果是否正确,因为没有VCS VSS仿真器。

网友:
回复 楼主:

    把gtech.v加到仿真里面就行,这个文件在DC安装目录下面

网友:
楼主解决问题没?
若不涉及机密,可否共享一下gtech.v文件,
好奇里面的写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不过好像找不到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找到,只有DB格式的。你也用DC综合的,可以交流交流。    我一个人各种找资料学习,云里雾里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之前说的不太准确,在DC安装目录的 packages/gtech/src_ver子目录下面有一堆的仿真文件,即

GTECH_ADD_ABC.v, GTECH_ADD_AB.v, GTECH_AND2.v, ...

把这些文件加到仿真工程里面全部编译一遍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昨儿个到DC目录下找了好久,跟楼主一样,只找到了gtech.db文件,
刚刚参照您指出的路径:packages/gtech/src_ver,其下确实下可以看到*.v。
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一般都用的是DC吧?我感觉。gtech.v中,内容很简单:
1、描述了逻辑;
2、参数化了逻辑的delay,default 1ns,
=> 同理,后端仿真不吃sdf的时候,会发现每个cell delay都是1ns,正是如此(当然啦,那个是library库)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到了,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蒽,普通的门延时。

网友(2022-03-27):
除了分散的,还有一个gtech_lib.v

网友(2022-10-29):
请问 : gtech网表和代码怎么跑形式验证呢?

网友(2023-12-23):
你好,想问一下是如何把rtl综合出gtech网表的,我没有综合出来

set TOP DW02_mult
set file ~/*/${TOP}.v
set top ${TOP}
analyze -f verilog $file
elaborate ${TOP}
current_design ${TOP}
uniquify
set target_library gtech.db
#set link_library "* $target_library"
change_names -hierarchy -rule verilog
compile
write -h -f verilog -o ~/*/${TOP}_gtech.v
exit
##include gtech.v and *_gtech.v for FPGA synthes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