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下FOMALITY,卡在verifying过程,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6-01-13):
第一张图是卡verifying的截图,跑了很久了。是RTL与网表对比。综合工具是DC

第二张图中如果注释这三行代码,重新综合。再跑FORMALITY不会卡verifying。
如果不注释,综合再跑FORMALITY就会出现第一张图中的卡verifying的情况。

第三张图是注释掉模块的代码,只是一个有限域的乘法运算,RTL仿真没有错误。

第四张图至第七张图是FORMALITY的脚本。

求大神帮我看看是什么原因卡verifying。。谢谢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急,求大神解惑

楼主:
再请教下

楼主:
没有大神吗

网友(2016-03-23):
如何解决的?

网友(2017-12-05):
这种数字运算的应该有命令来简化,具体命令要找下,否则formality会穷举将所有的条件比较,
这会比较时间很长

网友:
这叫state space explosion

网友(2023-01-28):
请问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