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用ic61 adexl 仿真,在哪里print 静态工作点?在哪里plot stb 仿真?

楼主(2016-01-13):
用ic61  adexl 仿真,在哪里print 静态工作点?在哪里plot stb 仿真?好像有些常用功能我还没找到。。求助大婶

网友:
回复 楼主:

dc op? 在dc analysis中勾选op选项
stb 在results的print即可

网友:
回复 楼主:
dcop 在dc 仿真中勾选save选项
stb结果可以通过results print出来

网友:
跑完仿真后,点击上面calculator右边的三个长方形的按钮(Result Browser) 接着就可以出图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