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前輩, 最適合EDA的Linux版本為何 ? (SynOpSys-201x ~)

楼主(2016-01-13):
如題.

過去我用 RHEL4 AS U8, 套用 SynOpSys-2010 和 Astro-2006 和 CADENCE IC5141, 一直極穩定.

無奈設計的需求, 必須更新所用的 EDA 版別, 並搭配可做 Virtual MAC 的 VmWare11/Solaris2.6.10~
所以必須更新 RHEL4 U8(Solaris 2.6.9) 成 RHEL 5/6/7

敬請諸位前輩分享經驗.

RHEL5 Server ?
RHEL6 ES ?
RHEL6 AS ?
RHEL7 ?

拜託了 !

网友:
RHEL6 ES就可以了

网友:
RHEL5和RHEL6都不错,我都在用

网友:
主要取决于你所要用的EDA软件的版本,举个例子,如果你用的是synopsys公司2014.09以后版本的软件,会要求安装的SCL至少要11.8,如果我没记错,11.8和11.9只支持rhel 5和6,而11.10只支持rhel 7和6。特别需要说明的是,synopsys的需要精确到rhel小数点后的版本号,如rhel 6.5、rhel 7.1等,如果版本错误,SCL是不会工作的,如SCL 11.10,是不支持rhel 7.0的(但支持7.1),而SCL 11.9以下的版本(包括11.9)并不支持rhel 7.而cadence公司的主要看你所装软件hotfix的要求,一般cadence的base或updata普遍支持rhel 5,但好多hotfix要求rhel至少要到6.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 !

楼主:
回复 网友B:

    謝謝 !

另: 有關 RHEL5, 你有遇過在 power-up 時, 產生 "pci_mmcfg_init() 256B cache uncaechable .." 的 Warning message 嗎 ?
      聽說該 message 會讓 Linux 的速度下降 10 倍;
      我真的遇到了 !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受兄台實際經驗的豐富.
領受了 !

看來我得試試看 RHEL6.6, 或許共通性比較夠 !

非常感謝 !

网友:
cent OS 6.3 or 6.4  -> free ..

网友:
回复 楼主:

    最好用rhel 6.5,6.6不在支持的列表里
    你可以参考http://www.synopsys.com/Support/ ... es/SupportedOS.aspx ,里面有简略的版本说明
    你也可以参考http://www.synopsys.com/Support/LI/Licensing/Pages/default.aspx ,点开你所用的SCL的release notes,里面有对所支持的操作系统版本的详尽说明,你会发现,不同的SCL所支持的操作系统版本还是有不小的差异

网友(2018-08-20):
回复 楼主:

   ysomany

网友:
回复 楼主:

   Depending on which version tool you need

网友(2018-11-17):
学习了,回复很详细

网友(2019-11-30):
标记一下,好好收藏

网友:
Depends on the versions of EDA tools you're using.  However, RHEL series is the standard platform for most of the EDA too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