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PSS+PAC的方法测带开关电容反馈网络的运放的环路增益

楼主(2016-01-13):
图1

图1
最近在研究怎么用PSS+PAC测一个MDAC中环路增益,大致如图1所示,MDAC先Phi1采样,Phi3进行求值。希望能够测量出运放在这个反馈网络中的环路增益,相位裕度,GBW等信息。曾经试过PSS+PSTAB(在single-end的测试电路中在运放输出端串联iprobe),但是得出来的增益vs频率曲线中,低频时增益从0dB 开始的。觉得这样的结果不符合一般的分析(Ao*beta).所以想尝试PSS+PAC,但是不知道如何正确的进行仿真(在电阻反馈网络中,stb仿真可以正常使用,而且大电感大电容方法在PSS中也用不了)恳请各位大神支招,或者出一份仿真文档

网友(2016-03-22):
我也想2知道

网友:
可以用cmdmprobe试下

网友(2017-03-31):
顶一个,PSS仿真不收敛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看Spectre Circuit Simulator User Guide有没有帮助

网友(2019-02-25):
看看手册上的方法吧,肯定可以的

网友(2020-05-05):
http://bbs.eetop.cn/thread-404556-1-1.html
附一个论坛上提供circuit simulator user guide 的链接

网友(2020-11-16):
beat frequency设置问题还是其他问题。stb结果不正确。也是没有找到原因。

网友B(2022-05-28):
同问 楼主开关电容电路环路增益从0dB开始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2022-07-25):
引用 网友B:
同问 楼主开关电容电路环路增益从0dB开始是怎么解决的呢

从0dB开始上升说明仿真是正确的啊,因为低频是信号传不过去,你去想想环路的传递函数就知道了。MDAC电路正确的环路增益就是先上升,然后再下降。

网友C:
您好,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用pstb也遇到类似的问题,增益在低频就是负的。

网友(2024-03-12):
题主解决了吗

网友(2024-04-28):
引用 网友C:
您好,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用pstb也遇到类似的问题,增益在低频就是负的。
...

情况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非常感謝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