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电流镜的失配

楼主(2016-01-13):
看拉扎维中文版P381页的电流源镜像电流失配情况结论说明:
  “为了使电流失配最小,必须使过驱动电压达到最大这是因为随着过驱动电压的增加,阈值电压的失配对器件电流的影响越来越小。”

------------------------------------------------------------------

  但是电流源一般来说电流是固定的,而书中得出此结论是默认宽长比不变的情况(宽长比的失配情况也不变)下得到的。

  我的问题是如果要求电流不变,那么还可以得能得出书中的结论么?

  -----------------------------------------------------------------

   另外在实际的设计中是如何处理电流镜面积、过驱动电压、失配的问题的?

   谢谢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觉得通常W,L的失配比阈值电压的失配小很多, 电流镜的失配主要有阈值电压失配占主导, 书上的结论在W/L变化时也大概成立;
保持电流不变, 阈值电压失配引起的电流失配只与L有关, 需要增大L.

网友:
把offset当成信号,被gm放大
offset与mosfet总面积平方根成反比
电流一定,gm越小,输出offset电流越小
电流一定,L不变,增加W,面积线性增加,gm也会增加一点,按照传统公式是sqrt(W),所以总的offset变化不大。
但是现在深亚微米工艺都不是平方率公式,速度饱和效应明显,具体还是要仿真来确定

网友:
先前在
5V
0.5um

w/L=2/1
or
2/5u
来说,
l=5u
simulation
电流
mismatch比较小
就是一路mirror过去很几次下单纯测试
currentaccuracy ,
至于是否须要
l =15~25um?
不知道, 大家对longchannel device 0.5um 模拟设计下是否会有model 不准问题
, 特别
L=20~25um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  如果完全按照平方率的话,应该和楼上公式推导说明的差不多 关键在L

    但是实际中还需要仿真~

楼主:
回复  幸福在哪里

我觉得通常W,L的失配比阈值电压的失配小很多, 电流镜的失配主要有阈值电压失配占主导 ...
引用 网友B:

    看来自己应该先推一推的  真奇妙

网友(2023-07-21):
只与L有关,直观理解就是过驱动电压大了W就小。W小的话阈值电压偏的也大,两者抵消

网友(2024-09-27):
有结果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