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哪里可以查到晶振的等效模型参数?

楼主(2016-01-13):
请教各位大神,我需要一些频率段的晶振等效模型参数,哪里可以查到晶振的等效模型参数? 还是说必须去厂家申请?
多谢!

网友(2021-01-23):
www5.epsondevice.com在下面的IC合作伙伴里找参考设计,有些会给模型,你可以自己参考一下,没有想要的频率可以根据并联谐振和串联谐振频率推一下,把起振频率算在二者之间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