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nthesis与DFT compiler

楼主(2016-01-13):
1  systhesis和DFT compiler之间有关系吗?
2  systhesis和DFT compiler所用的RTL代码文件是同一个吗?

网友:
1. 关于license的问题不想查资料,一般的DC包含DFT compiler组件
2. 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就是说,DC Compiler与DFT Compiler是两个平行的流程,唯一的联系是用同一个RTL代码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有没有关于DFT Compiler的交流QQ群或微信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DFT可以放在综合里一起做,所以说同一个RTL。如果分开做,是先做DC,DFT就不是用RTL作为输入数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