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4寸和8寸wafer的厚度一般是多少?

楼主(2016-01-13):
想请教一下,假如在不特别打磨的情况下,4寸和8寸甚至12寸wafer厚度一般差别有多大呢?

网友:
4寸:520um
6寸:670um
8寸:725um
12寸:775um
18寸:925um(预计)

网友A(2016-03-11):
回复 网友B:

   咨询下,这个厚度值设定是否有特殊考量? 比如8''的为何是725um 不是500um ......

网友C(2020-07-02):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假如要做的工艺是28nm以上,由于电压会过低,无法驱动芯片内的元件,有方法为加高metal,电压始终在最低电压(假如为1.2V),这样芯片既能正常运作。

这就是wafer加厚的其中一个原因,不过还有其他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假如要做的工艺是28nm以上,由于电压会过低,无法驱动芯片内的元件,有方法为加高metal,电压始终在最低 ...

这个厚度不是加工之前的厚度?厚度的考量主要还是怕碎裂吧?不然不会这么厚。wafer在加工完成之后,给客户之前会研磨到230um(8寸)左右,根据封装或者客户需求,设计公司会继续研磨到180u左右出货。比如做小尺寸封装的,可能会要求研磨到130um(8寸),再薄的话,随便震动一下都会碎了。实际上我们用到的厚度在十几到几十um,多数厚度都是sub。功率器件可能要求继续减薄,有利于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