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对于encounter special route连接电源pad的pin问题!!

楼主(2016-01-13):
我用的smic 0.18io库,刚开始连接电源pad时出现
Begin power routing ...
**WARN: (ENCSR-1256): Cannot find any CORE class pad pin of net VDD. Check net list, or change port class in LEF file, or change option to include pin in given range.
Cannot find any AREAIO class pad pin of net VDD. Check net list, or change port class in LEF file, or change option to include pin in given range.
**WARN: (ENCSR-1256): Cannot find any CORE class pad pin of net GND. Check net list, or change port class in LEF file, or change option to include pin in given range.

我记得做过一个tsmc的lab,它的pad pin有一项CLASS CORE ;而我这个smic没有这东西

我加上以后就能连上了,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没有别的办法了吗,库本来是没有CLASS CORE ;的啊

网友:
问题解决了就没什么好担心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就是想知道encounter必须识别CLASS CORE ;吗?没有别的办法吗?库本身没有这东西啊,之前前辈们用这种工艺,也都要是这样改库吗

网友(2022-09-28):
出现同样问题,在lef文件加入CORE之后能够连接,否则只能在drc之前手动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