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实现3块板卡上面fpga的jtag下载?

楼主(2016-01-13):
已经有3块板卡,每块板卡上面有一个altera fpga,每个fpga都有一个jtag配置插座。
想实现一个jtag仿真器去下载这三个fpga,由于这三个fpga在不同的板卡上,没有进行菊花莲级联。
如何实现?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
我有个建议,可以用mcu进行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MCU配置?MCU配置的话不通过jtag配置,可以独立实现每个板卡的配置。但是我不想再改动板块了。有没有更便捷的方法?

网友:
回复 楼主:

   JTAG口都在,那就自己连啊,在外部自己飞线把3个JTAG做菊花链连接就好了,最后再多做1个JTAG口连接仿真器就OK了。需要注意的是,板件连接走线较长,JTAG下载时钟频率要设置低一点,GND要共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