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发改委油价调整最新等效电路

楼主(2016-01-14):
几年来,关于发改委一直采用下面的电路来调整油价:

该图,形象的表示了当适合涨价条件时发改委采用D1通路可以快速涨价,当降价时则采用R1通路缓慢降价。

可是,昨天规则改变了,发改委设立个地板价,为此“委托”我们设计了新的电路来调整油价。
由于时间仓促,难免有误,欢迎大家讨论。

大家看看对不对?欢迎大家完善

网友:
国际油价好多种,参照哪一种?

网友:
我觉得不要U1也可以吧,降价通路上搞个钳位电路,钳位电压设置在地板价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开始我也这么想的,但是应该不行的吧,这样只要一高于40都被签到40了,大家也可以画一下电路,发上来讨论一下

网友:
我觉得应该在u1的控制脚接个比较器,比较器+接国际油价,-端接地板油价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这样更好

网友:
R2多大?用比较器是不是更好? 如果输入一个方波来模拟国际油价从100瞬时降到39, 国内油价就被钳制在100了?没看过公告,发改委之这个意思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上面的图仅仅是一个等效电路,力求用最简单电路来说明问题,其实要追究起来确实要加一些其他电路,比如比较器等

网友:
这个牛逼大了

网友:
电路应该再完善,输入应该加个比较器。

网友:
看到了另外一个论坛上也有,还以为是他们的原创呢,仔细一看,原来是把EETOP微信上的直接拿过来的,哈哈。原来这才是真正原创!

网友:
回复 楼主:

    万众创新

网友:
不是还有个天花板价么?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有所谓的天花板价,还没顾上考虑,大家可以做一个,所谓天花板就是超过130后不涨或者慢涨

网友:
不容易啊   啊  啊